大功率的适配器6.32安的,能否用两个3安的并联来替代?

楼主(2016-10-05):
大功率的适配器6.32安的很不好买,很多大品牌的买不到,能否用两个3安的并联来替代?

网友:
没用的达不到要求,

网友:
我用过两个12伏2安的监控电源并联到一起代替12伏4安的显示器电源,并联后输出电压在11.2伏,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时间用估计会出问题。可以在每个电源上都加个二极管。

网友A:
从这个模拟上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使用是非常危险的,输出电压高的那个负载过大烧坏,电压低的那个空载。实际上的开关电源并联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模拟上可以看出,如果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使用是非常危险的,输出电压高的那个负载过大烧坏,电压 ...

楼主如果只是想用的话万能的某宝没有你买不到只要你想不到的东西。
如果想研究一下这里给你提供一些资料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pdf 书的第9章,297页往后看

网友B:
可以,但这样用多麻烦,。。

网友C:
保险起见还是不要这样用了 万一把机器烧了  得不偿失

网友:
我建议你用3个3

网友:
我建议用3个3安试试

网友:
不赞同!利小于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这样用多麻烦,。。

不安全,并且功率也不够,至少要用两个4安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起见还是不要这样用了 万一把机器烧了  得不偿失

楼主估计想试一下,这种适配器非常好买。

网友D:
是的 还是去买个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还是去买个比较好吧

是的,现在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不知道楼主非要折腾什么。

网友E:
多少伏的,怎么会TB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伏的,怎么会TB都买不到!

估计楼主就是问下 可不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伏的,怎么会TB都买不到!

19伏6.32安,tb上多着呢,20伏的也有

网友F:
某宝12V 18A的电源不是很便宜吗,洋垃圾质量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宝12V 18A的电源不是很便宜吗,洋垃圾质量很好的

只要想买肯定能买着,买不着的还有人专门订制的。如35伏16安的。

网友:
临时用用还可以,长久的话就不要这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