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05):
华硕A43E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华硕A43E

  【板号】:K43SD REV 2.2

  【故障描述】:客户表示不通电,原因未知

图1 华硕A43E笔记本不触发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03A,客户自己换过EC,EC是IT8572E AXA,刷过BIOS。参考K42JR的图纸测EC待机条件,待机供电26、74、127脚正常,时钟X3001没装,128脚EC_XIN通过SL3005接地,14脚WRST正常,120脚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_OC#正常,用示波器测BIOS1 6、5、2脚波形,瞬间都有。最后发现BIOS第5脚到R2822第一脚断线,补上后亮机。

图2 华硕A43E笔记本不触发

图3 华硕A43E笔记本不触发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迅维】的牛人就是多。。很想去,就是没时间进修了,

网友:
【迅维】就是诞生大神的地方

网友:
华硕点位我不会用,嘻嘻

网友:
好吧,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论坛牛人多

网友:
好厉害,会芯片信号级维修就是不一样,不然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最后发现BIOS第5脚到R2822第一脚断线  是飞线吗?那822电阻另一端是去往哪里,我是小白,楼主说详细点吧

网友:
楼主厉害。客户能自己换EC刷BIOS?也是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