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跑1.4

楼主(2016-10-05):
接机 由于是AMD芯片组的 第一想到就是显卡 , 拆机过程中 换了内存一样, 加焊显卡故障不变,测电压都正常,下了个BIOS来 刷上去,开机 亮了。
AMD芯片组

网友:
AMD的芯片组做北桥也不做显卡吧

网友:
要年电流有没有跳变,再看情况是北桥还是显卡 AMD的本来就电流大点

网友:
注意了,下次遇到好解决

网友:
楼主技术高 啊

网友:
文明生产抗癌优酷u与口语可以考

网友:
如果是一开始就1.4 那么CPU座和北桥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

网友:
真心后花园还有人会与热火也会有热

网友:
ba41-0224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