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73-AM主板CMOS漏电

楼主(2016-10-05):
各位大侠,菜鸟请问主板CMOS掉电故障如何解决,望老鸟支招。
入手一块主板ASUS P5N73-AM,版本2.01,故障现象是CMOS信息无法保存,换上新电池后两天之内又无法保存信息,后测量后发现是CMOS电池短路,当不上电池时,正负极正常,但是上电池后,电池正极直接对地短路,这个问题应该从何处着手?
望有经验的老鸟支招,感谢!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网友:
      看看! 研究一下

网友:
查CMOS的电路,是不是有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RTC电路有电容短路了  或者桥坏了

网友:
可以换电池座试试

网友:
估计是rtc电容漏电

网友:
查cmos电路  哪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