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3不过内存

楼主(2016-10-05):
手里一块 华硕P5Q3 诊断卡显示不过内存 电压什么都量过正常  内存槽下有一个JMB363芯片非常烫  想换可是手里面没有 是这块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如果不是PWM芯片的话  可以先拆掉看看

网友:
应该是和内存的smb相连的吧 那就可以拆掉

网友:
这个芯片要是不用IDE  拆了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PWM芯片的话  可以先拆掉看看

拆掉了  还是不过内存 电压都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 -  这板子挑内存需要1333双面  这块板子的内存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