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439开机亮机时间很长

楼主(2016-10-05):
我已经刷过BIOS,而且我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我把那台上面的BIOS芯片挂到这台机器上面还是亮机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14寸的超薄本?电池内置的那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4555-1-1.html
这个链接说开机快试一试

网友:
这个是我改的也可以试一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070-1-1.html

网友:
BIOS合成 用你原机的ME替换另外机器BIOS的ME模块可以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要用原厂的ME才行

网友:
需要合成才可以

网友:
需要找下修改下ME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