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E 一到系统启动介面就死机

楼主(2016-10-05):
华硕X450VE 一到系统启动介面就死机,开机,显示都正常的,COMS下不会死机掉电,网卡,硬盘都拿掉,U盘进PE 滚动条过了就黑屏卡住,win8PE遇到问题要重启,原版慢装的故障都一样

CPU也换过,BIOS软刷,硬刷都试过。显卡也加焊过,都没用。没法了。不知道大家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5V的后级,

网友:
考虑换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是显卡

网友:
怎么查啊。

网友A:
注重考虑下南桥 以前修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重考虑下南桥 以前修到过类似故障

加焊南桥有用吗,还是要换?

网友B:
外接显示吗?换内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吗?换内存看看

外接也卡死,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机器能亮的疑难杂症真是不好修,搞不好还可能把机器搞不亮了

网友:
排除外设的问题,也看看usb口,还有内存槽,键盘接口,最好全板仔细的目测一遍,bios刷个原厂的看看

网友:
桥的故障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C:
我上次修一个是进水的,南桥后面有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一个是进水的,南桥后面有个电阻腐蚀了

我这个没进水。

网友:
求大神出来救救我

网友:
订了一个南桥,换完再跟大家说结果。。

网友:
一直扔这里没修,今天买个了桥

网友:
南桥换完开机不显示了。。。。。。

网友:
通电就开机。电源跟无线网卡灯长亮。关机也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