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轻微进水触发0.05 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05):
接到本子就是 触发掉电  待机 正常   触发之后 待机都没有了   触发到  0.05 掉电  在此按开关触发不了------------------------------------------------------------------------------------------------------------------------------------------------------------------------------------------------------------------------------------------------------------------------------

好拆开 发现有轻微的 进水 面积不大 总体面积不到1平方厘米 。。。进过简单的 检查 没有发现断线的 。 测试 ec tss复位正常  测试rsmrst 开启桥也正常  难道是南桥坏了吗   slp s3  只有0.4 v     有种冲动  拔桥。

直接 吸下来的 桥大小珠子都一样 (这样好 一会直接放上去啊)

南桥焊盘 却是有点 腐蚀发黑

下面是桥

整体看了看 应该没事啊    拿着 洗板水  洗刷刷后  干净了 就直接放上去 然后 加焊    等待凉了 之后拿下来  加电 测试 老样子 啊

那了个 新桥换上去还是老样子  (丢人了!!!!!)

然后询问了一下 同行说是 保护了 。。。。。我就笑了  自己真笨啊这都没想到

测试 +5vs的时候  测试时 纯短路  这里 大家都知道 是哪里问题了吧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让我 搞的 这么大

经过烧机 有那么 一个 小芝麻粒的  电容 纯短 去掉 解决

+5vs 烧鸡

就是这个电容

有点小丢人不过发帖子 写的那么好 不容易 给 加点分 谢谢了 各位读者

网友:
这就是属于自己观察不仔细  细心最重要啊。。

网友:
这种机让我修可以秒了,最喜欢看板

网友:
一个电容,换2次桥,楼主怎么收费啊

网友:
桥把好了。要不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在用这本子

网友:
短路还是算好修的

网友:
以后修机要细心啊

网友:
进水的机要仔细的看下,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主 心细的不要不要的啊!

网友:
总之修好了

网友:
我也犯过和楼主同样的错误

网友:
桥也给腐蚀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也是个电容短路的机器,烧机发现,一看,电容都酥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细心了什么都可以搞好的  加油努力挣大钱

网友:
还是要细心多看外观

网友:
板子到手 仔细看
不能盲目动手

网友:
桥下面进东西了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
短路应该好修的。

网友:
桥没做坏 手工还可以嘛

网友:
修机冲动不得,干桥需慎重

网友:
我就想问问 换了新桥上去价格怎么算 嘿嘿 还是摘下来换回原来的 要死不死的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就是精细

网友:
桥千万最后 在最后动

网友:
修好就好 长见识了

网友:
飞的一手好线

网友:
看来细心决定一切呀!

网友:
小电容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
楼主把思维过程写清楚才好,看起来没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