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和G555通病一样

楼主(2016-10-05):
之前碰到一个G455 版号LA5971P 通病 加焊北桥成功亮机
昨天碰到一个G555 开机电流1.3不显示 看了下版号 LA5972 主板构造和G455差不多 所以二话不说 先用风枪吹了下北桥试试 果然亮机。 再上BGA加焊 拷机一天正常。

网友:
AMD的这个北桥也是通病了

网友:
AMD的北桥,显卡都麻烦啊b

网友:
amd的都是一个鬼样子!!

网友:
AMD芯片易虚焊损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材料? 工艺?热损耗?

网友:
几种北桥,看看型号就知道

网友:
AMD的机器,的确稳定性能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了,不过AMD的桥显卡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