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H61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10-05):
一块昂达主板H61C能点亮无显示  拔掉内存也不报警 ..测量发现CPU供电电压偏低0.55伏 .(⊙o⊙)…其它电压正常  想刷个BIOS试试  说真的 昂达真垃圾 官网都没有该主板BIOS 下载  ..在此 跪求大神谁有该主板BIOS备份的分享下..+

网友:
没有     都绝版了

网友:
昂达在旧版的官网才有BIOS下载的,新官网往下拉,在底下可以看到旧版入口,好多年了都是这样,不知道新到哪里去

网友:
你们都是在哪找的bios啊,我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A:
CPU电压偏还能点亮  好奇葩

网友B:
对,查查旧版网页

网友:
昂达的也是极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查查旧版网页

嗯 能找到该主板型号  就是没有该BIOS  空的 声卡驱动就有  我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偏还能点亮  好奇葩

请问你是怎样当上专职版主的啊

网友:
真想说句昂达官网服务真的好垃圾...跪求大神谁有备份的发一个 感激不尽,,./.

网友(2016-11-21):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2017-10-01):
我的这个板子不加电 开关上有3.3 按开关 有触发 就是不加电 强制加电也不通电!!

网友(2021-03-25):
没有用,新版旧版的都不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