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不能软关机,怎么破?

楼主(2016-10-05):
如题,Y570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是不能软关机,各种环境,WINDOWS 7\PE\DOS 均不能软关,按软关机后黑屏,风扇还在转,指示灯亮,设置BIOS时有卡顿现象,刷过BIOS试过,故障依旧。求大神

网友:
路过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裸机呢   单板关机

网友:
裸板试试 看usb接口有坏对地的没有  没有考虑南桥

网友:
不能软关机  一般都是软件故障引起的  BIOS  也有遇到过

网友:
显卡没试试

网友:
BIOS 的原因很大

网友:
把外设排除下,比如光驱。

网友:
查下RTC电路看看

网友:
期待答案,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呢   单板关机

就是裸机,单板关机,也不行,头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RTC电路,正常的话看uSb接口对地值,不正常考虑南桥,都正常就刷B|OS

网友:
确定网卡没问题嘛?   看关机之后还有那些电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