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显示USB过流保护故障修复

楼主(2016-10-05):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B85-PLUS主板,说是在其他地方维修店说主板坏了要换板,当面客户的面拆开机箱盖板,一看质保还在,才一年的主板,告诉客户还在保可以送到购买处进行售后,他说太远了不划算。由于有时候客户和我们讲的故障情况不一致,以防误断,每次自己都是亲自插上键盘、鼠标试下,当显示屏显示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画面,如下图:

看到此提示时就想到了USB_OC#这个信号(自学时看到过月饼老师的讲解),在此感谢本论坛上面的一位朋友,是他的一份点位图帮助了我。于是和客户讲好价格,打发走人之后开始动工,打开点位图开始搜索USB_OC这个信号(说到这我说下,搜索时全写搜不到,就写主要的信号英文字母),如下图:

一般USB_OC#这个信号是通过472和822电阻分压得到3.1V左右的电压,送到南桥的,此信号有好多个,一个信号不正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并且15秒之后关机,按DEL键进不了BIOS,经测量URN63的USB_OC#1112处无3V左右的电压,又测量+5V_USB_P1112处也无5V电压,由此可以推断+5V_USB_P1112与USB的5V供电断线了,为了好看就在他相邻脚借了一个5V,如下图所示:

把其他配件都装上开机正常,正常画面如下:

网友:
还没修过这累USB_OC#,下次懂了

网友:
学习了,没碰到过这样坏的  修过的基本上都是换了这几个排阻好的

网友:
修到一次,客户把跳帽拆了的,一看15秒关机的立马换排阻,,排了不行,一看跳帽没了

网友:
LZ吊炸天

网友:
基本上都是换了这几个排阻好的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是usboc问题

网友:
华硕这故障都是送钱的活,跑个线路,或开个点位图,分分钟搞定822,有点前面还有个472或000,话说822是华硕家专门养的

网友:
你们怎么那么命好啊,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少,如果像楼上说的那当然好咯

网友:
修过这累USB_OC#,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USB实际供电是多少了。在你没修之前。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

网友:
华硕的USB过流  和12  5V分压电阻  常病了

网友:
图画的很好呀

网友:
通病oc# 搜索不到就搜索oc# 一般都能搜索到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个类似的

网友:
有点位              就是秒杀!

网友:
华硕主板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是华硕一直以来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