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mx d0d0

楼主(2016-10-05):
诊断卡显示d0d0和a6a6
apw7120替换,同样
但我打脚仪6
起死回生,也可能是?
谢谢

网友:
你这说得是什么玩意    看不懂  说清楚

网友: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描述的也不清楚

网友:
量第6脚吗  6脚是使能脚

网友:
症状,D0 D0,如果我断开ATX24针,并重新连接,恢复生机,传递
将w83627eh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