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IH61MC-Q3

楼主(2016-10-05):
故障为风扇转一下就停又转,不知大家遇到没有,不上CPU空板测,测CPU电压是有的1V电压,但芯片有点热(ISL6363)

网友:
明显的CPU供电不正常   风扇 才会一转一停的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查供电,刷BIOS

网友:
先修cpu供电吧

网友:
H61不上CPU 是有基准电压的  总线电压的电源好信号后出CPU的VID

网友:
CPU不上也是有基准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