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凌派车机拆机赏析

楼主(2016-10-05):
  这台凌派的车机,并不是本田高配车系里面的。所以理应档次较低,不过实际拆解发现并不如此。脑子有点短路,忘记拍外貌了。所以第一张就是面板卸掉的。这个并无特别之处,很普通的前框结构,和如今大部分车机不同的是,前框采用的不是排线,而是这种在JVC的组合音响上面常见的硬装接口。

  这就是面板,凌派的面板是相当的简单,相当的简单,相当的简单。注意三遍,真的是“太简单”了。

  一共只有10个可以按下的按钮。其他就没有了。大部分车机光是“音轨/电台存储”按钮就有标配6个,而这个车机,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调节电台就有点挺麻烦,每次听电台就要手调。更变态的是,旋钮只能用来选择音量和功能,不能用作调台,就显得更不方便了。

  这台车机是背光液晶显示,使用了一枚液晶驱动LC75813。

  PCB上面可以看到三菱的代工标示。和大部分日系喜欢用白色的丝印不同,三菱采用黑色的丝印文字配合翠绿的PCB,甚是讨喜。

  这就是面板和主板连接的硬接口。

  这是主板上面对应的公插。这种连接方式要比排线来得好,比较结实耐久。不过对于制造设计来说,配装精度要求就很高了。排线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呢。

  来看看面板PCB的正面。这代车机是黑底白字液晶。里面的分光片有特别的设计,所以文字的颜色对比度特别好,毫无漏光。有一种VFD的感觉,不过笔段轮廓更加清晰。

  中间的旋钮,很传统的旋钮加按钮。这是文字不会跟着旋钮一起转的设计。以前这都是标配,现在车机设计越来越偷懒,文字都跟着旋钮转。比如高尔夫7代的车机。

  没有导电橡胶,非常负责的独立按钮。不过这个结构里可能也是一种导电胶结构,不过这个用料态度还是很不错。

  接下来看看本体部分,上盖我已经揭开了,四颗螺丝固定。可以看到还是很紧凑的。这个结构和先锋、SONY这类日系代工机做成上下半体结构不同,CD机芯是和主控板在同一个壳体里面。

  取下机芯,来来看看主控板部分。这是我欣赏三菱代工的核心部分,接下来就分块来说明了。

  接口部分,这是一台基本功能型的车机,所以并没有什么倒车视频之类的功能。自然,也没有功能副口的尾插了。一般车机改家用,功能副口一般会有AUX接线端子。这台车机面板直接就有了,也省去了这番气力。并不知道这款车机用的是什么公放芯片,但是应该是功率并不很大的款式,卸下散热片发现没有任何导热硅胶。

  车机的壳体钣金是一个U型的框架结构,大量的螺丝将主板固定在钣金上面。

  这一层来赏析主板,根据功能来解说。光是看这张图片,就知道料很足。

  先来看看音质的核心部分,Codec方案采用的是AKM出品的AK7744。AKM公司我是有相当好感的。当年很牛逼的Ensoinq公司的ES1370声卡用的就是AKM的Codec,至今还是誉为声卡音质代表。拆过很多车机,会发现其实如今很多车机并没有Codec这部分,因为都被芯片集成软解码了。软解码自然不会有更好的声音了。

  然后进一步看开,和Codec配套的就是LPF电路部分了,这个和赏析一块声卡完全一样,就把这部分当做声卡的DA部分来看待。相当充沛丰富的LPF缓冲电路,大量的电容,毫不精简的电路。

  这时候要把板子反过来,背面是LPF部分的运放,这台车机采用的是JRC4850的运放。这种设计就给打磨带来很大的便利。我们可以更换运放和电容来提升音质。大部分如今车机就一个全能芯片,直接出模拟信号,快餐设计,索然无味也没的提升余地。这里有两片运放,我看过电路,不是两级缓冲,而是双组双声道。别忘了车机是4声道的。

  这个地方看出三菱还是很重料的,一般车机有点良心(比如先锋),因为音源是2声道立体声的,所以只用一片运放缓存2个声道,然后再到数字音量控制部分分出4个声道。这种后输出直通功放的设计,真的是值得赞一个。

  同样输入端也有这样的一组缓冲电路,不过这个功能相反,是AD缓冲,理论上如果改成速度更快的运放会让输入信号更加保真。

  收音部分,有点弱,不论信号强度还是搜台速度都是我玩过的几台车机里面较为不理想的。不过一旦锁台以后,信号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只是这个不带存储的车机,要用这么慢的搜台速度来巡台,实在有点鸡肋。

  这里有一枚法拉电容,汽车发动时候会导致一个电压拉低状态,这枚法拉电容可以给主CPU提供一个稳定的短暂电源,从而确保数据不丢失。

  这个芯片没去查型号功能。

  电源输入部分,用了一枚ELNA的4700uf音频滤波电容,相当的不含糊。虽然这枚电容看起来体积很小,但是既然上面标称4700uf,就肯定是4700uf不错的。要是三菱这样的公司都会用上山寨,那就没救了。

  主板的背面,元件真的不算少。

  这款车机的供电非常有意思,并没有和现在车机常见的那样用另一枚功放芯片来实现供电适配,而是逐一配置了共计4颗2SC3852。这一类的设计,在10多年前的先锋后装车机上面见过。

  这是PCB的板号,有意思的是,PCB的这一面,三菱却采用了白色的丝印。

  主控,M30624MWP-E70GP,这是Renesas(瑞萨科技)出品的M16C系列的泛用嵌入式单片机。

  这枚,不认识,也没有资料,应该是三菱内部用的芯片。

  来看看机芯,如果眼尖,应该可以一下子看出来这是什么车机芯。

  是的,先锋白菜机芯。这款机芯比较便宜,不过其实这个光头是可以用在之前那些价高的机芯上面的。不过即使如此,这还是一款硬解码的机芯,板上的主控和电机驱动一个不缺。

  挺简化的结构了。

  先锋有特色的光头排线。

  这是光头功率调节电位器。

  补上机芯在机芯支架里面的照片。这个支架用料很足,不是两根横梁,而是完整的大包围结构。

网友:
快活,这东西也拆下来玩,,高配的装导航模块的时候拆下来过!!

网友:
做工是不错,只是严重怀疑那个4700UF的大电容,真有那么大容量吗??

应该是12V供电的,我们厂也是做这种东西的,只不过是装国产车上,做工水准......哎和小日本没得比

功放其实是很牛的,功率是4*25W的厚膜集成功放IC,

出国内的货基本不再配有CD功能了,鸡肋,这年头国内谁还用碟片听歌啊,基本全是用U盘了,

没机芯也好,省成本,不必维修它,提高良品率,本来就对机芯不感兴趣

网友:
本田的车机做工不错哦,要是会修的话就厉害啦

网友:
原创吗?很利害。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