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最新机器改7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6-10-05):
华硕最新的机器,V555U  本来装的是10系统,客户要加固态硬盘,就把固态硬盘加在了光驱位,装7系统,系统装好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类情况的吗?指教下,谢谢

网友:
ghost装的win7?触摸板鼠标驱动手动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机器装低版本的系统都会引起这种故障,就算是手动装系统也不一定能装上,就算能装上好像问题也是很多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克隆版的系统触摸板驱动不符,把驱动删除掉去官网下载驱动来安装就可以了,WIN10的触摸板驱动也可以装在WIN7上的

网友:
官方去下载驱动

网友:
很多机器是改不了win7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好像不能改7系统了,改过后,一大堆问题

网友:
进PE如果触摸板,或者鼠标不能用,说明是不能装WIN7的,新电脑只能WIN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