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rev1.1掉电,不过内存,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05):
20同行处收的,装个二手机,在店里试了几天一切正常,
正好有个客户机子坏了来修,看到有台LENOVO的指定就要这个了,
价也没还抱回去了,第三天又抱过来说开不起机,擦了内存又抱走了,
半个月内上门搞了几次,客户最终也火了,一气之下非要退钱了,
客户说是我坑他,我也是被联想坑火了,再难也要修
这板子也是贱,好时很好,不好时现象多,有时一路滴滴滴
有时不跑码(LPC),有时掉电,测了一下午,终于找到问题了,
不正常时QCGL1, 2无VAXG电压,换U5没用, 后来发现不正常时
U5第2脚PWMS电压2.05V正常时只有1.4V,PWMS来自NCP6153,
同时发现这MCP6153有时还不出CPU核心供电,于是更NCP6153
(笔记本上拆的),开机关机次了一星期了,一切正常,留着自已用吧,
声誉要紧!(这板了不上内存好象不出VAXG电压呢)

联想CIH61MI rev1.1.PDF

网友A:
我修过的是BIOS问题 刷BIOS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的是BIOS问题 刷BIOS搞定了

我这片是时好时坏,且掉电,所以首先想到的是缺某项电压方面思考的!先测的电压。

网友B:
二手的板子  很容易不稳定  我也被坑过  收过来的板  刷个BIOS  放个电好了  卖出去 就各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板子  很容易不稳定  我也被坑过  收过来的板  刷个BIOS  放个电好了  卖出去 就各种故障

二手板子问题多啊

网友C:
NCP6153  跟CPU 内存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CP6153  跟CPU 内存有关吗

确实也不明白哟,但多次测试事实是  不插内存时内存报警,QCGL处电压为0,看图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不知是我误测还是真是不上内存不出GFX呢,请高手解释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