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WT2触发到0.5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0-05):
接一台宏基V5WT2本本,触发不显。拆机。
触发后,可以看到电流跳到0.4A左右,打各电感电压都已正常发出。

板号:

打PLTRST#也正常发出。既然这样,只有用示波器测量LPC_FRAME#了,发现波形不正常,一直是同一个波在反复跑。LAD0波形也一样有问题。(当时也不清楚这个本是不是能否搞定,所以当时的波形没有拍照)
打LAD0~LAD3阻值,发现都一样。

这时就陷入僵局了,不知道往哪去查了。拿起板来反复看,无意中发现桌面上怎么多了个贴片电阻啊???测量下,为0欧。想想。。。。每次搞本我都会把桌面上擦干净的,这个不可能是上次留下来的元件啊。那可能就是这个板有地方掉件。仔细查看。终于发现问题。。。。。。。。。

这是后补上去的。掉桌面上的贴片电阻是R209,为0欧

R395电阻为22欧,料板上找了个25欧换上。

通电后,亮机。

之后亮机情况下测量了LPC_FRAME#和LAD0的波形如下,明显和不显示的波形两重天

说实话,这本要不是看到掉件,还真不好查,虽然知道波形不正常,但感觉如果没看到这个掉件的话真没方向
掉件的地方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到,此板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反复先看过了。

发贴不容易,还要编贴,混点分不容易,有分的赏个分,谢谢

网友:
一个电阻能坑死一群人

网友:
无意中能发现贴片电阻 你的操作台收拾的好干净 加分了

网友:
一个偶然节省你好多时间   平时不在意的信号  不一定能查到

网友:
楼主真的好眼力,掉件还能补回。

网友:
这种软启动不仔细点还真难看错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两个电阻图纸上显示没装地嘛

网友:
这台电脑的确是不好查!!实在是想不到。假如没看到的话,查的方向有电困难

网友:
这个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看来工作台收拾干净,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楼主真的好眼力,掉件还能补回

网友:
进水的机子吧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