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943NW 闪黑,换高压线圈

楼主(2016-10-05):
常见故障:闪黑

外接灯管一样闪黑,有一对灯管只亮一点,估计高压线圈问题。

换上高压线圈,脚位宽度不一样,斜着接线。

一边高一边低

试机,正常。

网友:
这种机还有的修呀,开价80就跑了

网友:
多少年前就是通病了。

网友:
为什么我就没遇见这个的通病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见的也有,不过不多,三星的显示器还是可以的,好多通病的,而且机器做工还可以,不像那些HKC,现代那种惠科代工的我是修怕了

网友:
三星的老通病了

网友:
很早的机器了,这板子高压线圈爱出问题

网友:
这种通病的高压线圈  可以备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见的也有,不过不多,三星的显示器还是可以的,好多通病的,而且机器做工还可以,不像那些HKC, ...

别怕,全部更换LED,挣钱好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怕,全部更换LED,挣钱好门道。

我都是直接铲了换成通用高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怕,全部更换LED,挣钱好门道。

我本人不太喜欢改来改去,这样成本就上去了,还是原故障修好比较好,要是客户的还能报上价,同行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不太喜欢改来改去,这样成本就上去了,还是原故障修好比较好,要是客户的还能报上价,同行就不行了

成本不高,效果杠杠的。没有返修,价格楼主可以多要点。

网友:
这种线圈那里有卖啊

网友:
一般直接换板子咯,现在修个显示器几十块人家多嫌贵

网友C:
是买到的高压线圈还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看上去挺新的。我这两天正好连续修了两台闪黑的,不知道哪里有高压线圈卖,直接淘了高压板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买到的高压线圈还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看上去挺新的。我这两天正好连续修了两台闪黑的,不知道哪里有高 ...

马云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不太喜欢改来改去,这样成本就上去了,还是原故障修好比较好,要是客户的还能报上价,同行就不行了

我赞成你的说法

网友:
可能是我的思想比较守旧吧,我备的灯管比较全,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

网友:
其实只要吧价钱咬死了,80还是很好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