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LV屡烧内存求助

楼主(2016-10-05):
一台宏碁V5-471,客户刚拿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内存供电1.5v上管击穿,内存条也挂掉了,当时只换掉上管后测试电压1.5正常,然后换了条内存就让客户取走了, 两天后客户说又不显示了,拿来发现内存条短路,测电压正常,后来上下管一块换掉,再换条内存如此又用了两天,又拿回来了,内存短路挂掉了,  测的1.5v正常,0.75V正常,  3.3V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也不敢贸然换内存了, 求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别沉, 求大师们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击穿短路的最好连控制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A:
有两种方案,一种你可以和客户说下上次换的同一种内存问题,可能是你的机器不兼容,免费换修,修么一般换PWM芯片和供电上下管和自举电容电阻会好。还有一种保险点直接改电路。至于第二种方法忽悠,叫客户适配器拿来,说客户适配问题,电压不稳纹波过大,杂波导致内错老是烧,且忽悠客户收坏的内存的钱。给客户换适配器,再去维修供电,维修如上所述

网友:
亏大了 赶紧的连pwm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MOS管和PWM控制芯片是很容易坏,却不明白为什么会坏,就知道单纯的坏明面上损坏的元件,BA

网友:
第一次就应该把芯片换掉的    上管不会无缘无故主烧的

网友:
芯片换掉 反馈电阻换掉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会烧内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案,一种你可以和客户说下上次换的同一种内存问题,可能是你的机器不兼容,免费换修,修么一般换PW ...

这机器最初是标准电压内存,换上的是低电压内存,  除了供电以外不会有别的地方引起烧内存吧?客户反应第一次短路时也是先开机不显,后来才不通电的,所以我怀疑是因为内存短路才烧的上管

网友:
换那个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最初是标准电压内存,换上的是低电压内存,  除了供电以外不会有别的地方引起烧内存吧?客户反应第 ...

以前我遇到过一台外星人也是烧了很多次。能换的都换了,还是烧内存然后主板短路,最后还是拉了个差不多的电压过去,不然光是内存就要赔死人,一烧烧2根8G.这谁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