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外接有显示,内接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6-10-05):
如题,修背光就可以了吗

网友:
查背光开启条件  主供电   亮度调节

网友:
屏线、屏供电,保险、捡钱的活】

网友:
不是说这机器要原装屏背光才会正常吗?

网友:
检查屏背光供电,开启等,都正常就是屏的事了

网友:
可以 先修出背光  测试稳定便可以  这个机器暗屏的主供电 爱出问题

网友:
若19v主供电到屏上的话  可以直接修屏

网友:
看一下图纸  学点理论,秒杀他兄弟

网友:
秒杀了,有个电容短路烧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