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X-273 V10图中俩电阻阻值??

楼主(2016-10-05):
PC15上面红框处两电阻阻值,帮忙测下分压多少也可以?????

网友A:
找图找啊,这样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
希望有的 给测量下 提供数据帮助楼主的可以加分

网友B:
这个查芯片数据手册可以得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找啊,这样不就简单了吗

找不到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查芯片数据手册可以得到啊

查不到,这两电阻和充电芯片没有关系

网友:
刚好有一片帮你量了,左边的拆下来量是120k,右边的没拆在线量20k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图纸。。你找找

网友:
多谢各位,已借下机器,电阻120k和20k,分压2.6v不过机器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