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 H902V 黑屏

楼主(2016-10-05):
这是一桌杯具的开始。  指示灯亮,屏幕无任何反应。

外壳被撬得像老鼠啃过一样,有种不祥的预感。

改过高压,看起来运气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差。

灯管也换过,换上一片高压板。  结果还是没任何反应。

量电源板,高压部分供电24V,5V正常。  再量ON/OFF发现无电压,毛病在这。
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  跑一下线路,发现之前的人改高压板没有断开原来高压部分供电。
看这高压板也蛮新的。估计改了也没多久。

断开驱动板与电源板之间ON/OFF线,直接连到高压板上。
测量还是没有电压,发现ON/OFF信号是从这芯片出来,没经过其它元件。  这就麻烦了,驱动板问题。

换上通用驱动板,灯管能点亮。  换回原来的高压板,还是不行。   高压板也是坏的。
杯具来了,点下屏吧。

通用板点屏的效果,也搞不清楚是驱动板不匹配还是屏坏。  分辩率1440*900
客人看到这么些东西有问题没心思修,瞎忙活半天。

网友:
真的是杯具,全套的

网友:
大多數是驅動板問題吧!!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不用搞了

网友:
屏坏了吧,估计不行了。

网友:
这屏是坏了,,,,,,,,

网友:
通用板点屏  跳线跳好   应该不会这样的  屏挂了

网友:
一看这样就没得修了。电源那部分全完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坏了,屏没修好,其它东西修好也收不到钱

网友:
基本都坏了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全完蛋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机外壳很难撬,呵设计人员

网友:
有的是灯管有毛病,维修的不换灯管,换升压板,结果是除了电源,全烧毁。

网友:
这坏的现象不正常,应有修复的可能,建议刷程序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