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工控机主板FSC-1713VNA的喇叭接口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6-10-05):
前面给客户换工控机主板的时候顺便多发了一块留着应急备用,今天板子翻出来研究了一下,说明书也从网上当下来了。该主板带一个集成声卡,板子上也有声音的扩展插针,只是定义和AC97‘不一样,而且说明书里注明是扬声器接口,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接的,有人接过吗?

另把BIOS读出备份了出来。512kb

网友A:
看起來好像古董這樣了,這是新產品嗎?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好像古董這樣了,這是新產品嗎?

是04年左右的老产品,但卖家把它弄得跟全新的一样,非常漂亮。

网友B:
接音箱的话,左接2,右接1,34公共地就行了

zpz

网友:
好东西了可能好多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音箱的话,左接2,右接1,34公共地就行了

谢谢!那5、6脚就是line in接口了吧。这个1、2脚接耳机还是喇叭,能接多大功率的?难不成是接耳机的,因为没看到功放芯片。

网友:
问一下楼主内存是DDR一代的吗?

网友:
asdfasdf工工a

网友:
1脚和2脚接喇叭的正极,3脚和4脚接喇叭的负极

保险起见找8欧姆阻抗的喇叭接上去,用1W以下的就行,

工控机嘛,喇叭在功率上基本达标就行,功率大了也带不起

网友:
直接接有源音箱不就行了,如果直接接喇叭功率不够,只能接耳机了。

网友:
修工控机的利润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里有很多工控板奔3的

网友:
这个个人用就太老了,。。。如果有单位的工控机用的话,价格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