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没亮灯,可以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6-10-05):
进过水,3.42V 修好了,暗屏,修好了,现在修不亮灯,可以开机,不充电,拿店电源,会切换 到电池,,什么情况。

网友:
6259换好2-3个料板上的,还是一样。本来一直都不亮的,先修其它故障。现在修到这,不会搞,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BGATE,就是高电平,我用好的板测过,这个应该是低电平 才是。但是芯片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绿灯,橙灯都不亮。

网友:
电池换过没

网友:
电池是好的
有好的板测试

网友:
2个都有波形,但是不会看正不正常

网友A:
这种问题论坛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论坛好像有

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
不一样的,我的是能开机,不亮灯,不充电。

网友B:
现在灯都不亮 适配器检测灯都没亮 不用管电池 先把灯搞亮

网友C:
先把灯搞亮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断线了

网友:
电源灯必须要亮起 你重点修电源灯 只要他好了 其他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灯都不亮 适配器检测灯都没亮 不用管电池 先把灯搞亮

小板没问题的。亮灯是不是只有一个信号SYS_ONEWIRE.还有其它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灯搞亮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断线了

好些地方进水,很有可能 断线了。

网友D:
灯不亮不影响开机,但会充不了电的。

网友E:
换一个小板试试,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小板上的故障导致没有绿Onewire的绿或橙灯指示并且背光也不亮,换一个小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不亮不影响开机,但会充不了电的。

是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高手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小板试试,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小板上的故障导致没有绿Onewire的绿或橙灯指示并且背光也不亮,换一个 ...

小板没问题,接了其它主板,一切正常。

网友:
一般的充电电路修起来跟麻烦

网友:
如果电源小板和排线都确定是好的话,仔细检查主板上的排线接口,一般这种情况小概率是SM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