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不亮屏维修 板号6050a2252701-mb-a03

楼主(2016-10-05):
接客户HP4411S本本一台。上电 电流跑0.84-0.95之间循环。 经验看来是内存不过。不有考虑就加焊北桥。不行,无语。。。换内存还是一样。又干 了显卡还是一样。后面果断刷BIOS。0.8-0.9-1.7亮机。现附上BIOS.     HP 4411S 6050a2252701-mb-a03    二代内存  u44芯片

HP 4411s因特尔独显 二代内存 6050a2252701-mb-a03 U44.zip

网友:
这个北桥还是坏的多

网友:
不要随便干,风枪吹不亮就要想别的可能了

网友:
4414s这样的问题一般就是北桥虚汗 吹一下 不好 就直接选别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这机子,故障一样,也是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