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9 大短

楼主(2016-10-05):
此机上电大短,拆机发现蟑螂很多。

电源口边上的AO 1413 P管短路,找不到一样的。

换上个FDS4435先凑合用一下。

上电还是大短

AO 1413 D极输出到边上这个,S1045S 不知道是啥管,也不接地,不像下管。  这玩意后头接了保险,拆掉保险还是大短。
干脆AO1413和S1045S都拆掉,还大短。

这个TPS51187  是个20引脚的芯片,量11-15脚几乎都接地。貌似废了,找不到引脚图,不敢确定。

这下面的芯片附近很脏,也找不到引脚图。

隔离管后头保险都断开了,怎么还会短路。  特来请教坛友,难道还有供电不经过隔离管的么,多谢!
还有这个S1045S 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小強惹的禍

网友:
先大致确定是哪一块短路,再用烧机法。

网友:
检测发现电池接口边上一个电阻炸了,去掉。

烧机发现这个小电容短路

换上一个。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01-0.04跳变,不知道啥情况。
开机能触发进系统,用一会掉电。

拆330电容下来实测容量220左右,换掉依旧掉电。
找来AO1413 换掉替换上去的FDS4435,进系统不再掉电。  待机电流依旧从0.01-0.04跳变,不过系统运行一切正常,不明白,哪位指点一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