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色新境界F9970显示器在分辨率1024*768分辨率下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0-05):
三色新境界F9970显示器在分辨率1024*768分辨率下不显示,但在800*600下显示正常,排除硬件问题,问题出在软件部分,由于此显示器为杂牌显示器,MCU程序很少,本网只有一个,且刷上后屏幕很暗,但在1024分辨率下正常使用,淘宝花5大洋买个刷入,正常显示。 显示器的型号,屏型号,板号及主控型号。
附上亮机BIOS

三色F9970 997DM.zip

网友:
确实,有些程序有问题是会屏幕很暗,给你一个赞

网友:
看帖的为什么都不回帖,支持下啊!

网友:
想我这 一般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屏是国产屏,通用版闪屏,客户不想换通用板,只有修了

网友:
这个型号确实不常见,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换通用板闪屏?  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板闪屏?  从来没碰到过

关键是国产屏,查找屏参都找不到,试着去按照普通的19宽屏点屏屏幕闪动的厉害!

网友B:
普通板我一般直接换板,刷更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板我一般直接换板,刷更花时间

难道刷机比换班还费时间??刷机就是一分钟的事,换板还要跳线,有的按键板还要改动,感觉能修都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