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10-05):
   玩的好的同行 下午拿来一台戴尔3420 进系统花屏 ,他本身也是搞电脑的 软件方面比我强很多,直接排除驱动问题,系统问题,    拿到机器直接拆下键盘换了根内存,开机一样进系统花屏,排除法一样样排除,然后上迅维网上看到一条跟我差不多情况的帖子,看到好多人回复说是屏线问题,我不怎么相信,然后整机拆机,检测主板有没有进水的痕迹,直接下了一个BIOS ,刷好装机测试OK 不花屏了 附上BIOS程序和版号,不喜勿喷,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不少!

网友(2017-01-10):
擦,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期待楼主的问题跟我的一样,马上试下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花屏跟bios有关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836-1-1.html       你的帖子帮了这哥们  呵呵

网友:
太奇怪了bios 还能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Inspiron 14-3420

网友:
bios上面引起的花屏是引起我的注意。bios里面有配置显卡的选项,可以那么理解配置显卡错误导致花屏。否则怎么理解呢??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忘记什么型号了,拔掉电池就不花了;刚好客户同意不用电池

网友:
ju居然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BIOS管的是越来越宽了,一体机这样花确实是屏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还能和花屏有关系

网友:
BIOS导致花屏少见,很好的的经验

网友:
直接做显卡了,bios 很少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别的DELL遇到过,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bios还能导致花屏 他是怎么搞成花屏的呢?

网友(2017-09-13):
我也一台开机一样进系统花屏同样的问题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836-1-1.html       你的帖子帮了这哥们  呵呵

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在做的都做了 ,抱着试试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