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版号:11309-2 不触发,待机问题

楼主(2016-10-05):
v5-471版号:11309-2 不触发,待机问题。这个机是触发后才出3,5V的。但是现在还没触发就出了3,5V,论坛上有帖子说是通病,但是找了半天都没看到这个通病在那里,只说了是通病电容问题。我自己查了半天,最后查到Q2701,换一个看到待机变为正常0.003而且能触发开机显示,本以为修好了,结果冷却后又不能开了。加热一下Q2701那里又可以开了。求助啊,谁知道这个通病是什么啊?

网友:
拆掉Q2701 试试

网友A:
拆掉了   还是一样  加热就正常不出待机3,5V  可以触发开机。冷了3-5V又出来了   触发不了

网友:
换一个Q2701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了   还是一样  加热就正常不出待机3,5V  可以触发开机。冷了3-5V又出来了   触发不了

那你查查RN2709相连的温控电路

网友C:
肯定是周围的某个东西性能不良,别用风枪吹,用烙铁加热。加热哪个能开机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别用风枪吹,用烙铁加热。

网友:
楼上说的这个是个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查RN2709相连的温控电路

rn2709不连温控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周围的某个东西性能不良,别用风枪吹,用烙铁加热。加热哪个能开机就是哪个坏了

好方法   谢谢了,马上就去试试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可行吗?修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n2709不连温控电路啊

连的 PURE_HW_SHUTDOWN#就是相关

网友:
反过来查 代机芯片开启信号。 q2701是EC 复位有温控信号控制, 追着查  看看能找到 没有  一般加热得就正常  那么就是虚焊 或者附件的零件  也有微损坏的 实在不懂的就代换

网友:
可以围绕ECRST#这个条件开始查。。。然后把面铺开,继续查

网友:
       楼上有兄弟说用洛铁加热  这是不错方法

网友:
搞定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桥有问题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三极管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干桥干桥

网友:
用了2个小时  在多开关机几次又不行了   彻底疯了

网友:
换 3 5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板层有问题吧

网友D:
确实通病 当时我是自己修出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就是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通病 当时我是自己修出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就是通病

不感觉是说了句废话嘛    完全 对楼主没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感觉是说了句废话嘛    完全 对楼主没什么用

通病论坛有的 再说也没意义

网友F:
楼主修好没     修好分享啊。。。感觉像是那个小零件不良引起的     比如排阻或者小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没     修好分享啊。。。感觉像是那个小零件不良引起的     比如排阻或者小滤波电容

没修好啊   烙铁不管用,温控的也不管用,用不了几个小时又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论坛有的 再说也没意义

通病是啥啊   求解通病

网友:
周围电路有故障吧。。。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的  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