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G480 LA-7981P 用电源无法开机

楼主(2016-10-05):
客户以为是电源坏了。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经检测发现是主板故障
插着电池待机电流为0.001 不插电池待机电流为:0.05
拆机测裸板,发现PQ302末端电压只有5V左右  插上电池PQ302末端电压则与电池电压相同。
去掉PQ303 把PQ302直接飞过去,同时插上电池和电源能开机。单独用一个都开不了机。
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6-10-6 10:56):
PQ302 第4脚电压不正常,现在是19V 正常应该8V左右

网友A:
这贴子刚才我发了一次,为什么找不到了?删除了吗?

网友:
充电或上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附图纸,谢谢各位。

联想G480 la-7981p.rar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了解仁宝电路

网友:
点火电路  多了解一下吧!

网友:
你这明显的是不过保护隔离,你这样联上去没啥用的。

网友:
找到点火回路查故障点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仔细检查下隔离电路就可以

网友:
点火回路    问题应该不难的  三个重要信号  PACN  ACOK  ACO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太好了刚好用上

什么好东西你用上了?

网友:
查查 隔离有没击穿  PACIN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样直接短接 明显就是不想让电池适配器同时插上

网友:
这个我好喜欢修。前两天刚修好一个G475不过保护隔离,报100 顾客让修了(公司的客户),螺丝都快拧完了 又打电话不让修了,气死了

网友B:
好东西太好了刚好用上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别人帮你也只能是一个点,你这完全是对仁宝的保隔都不了解。。。

网友:
大神呀,你这样是不可以的,线可以随便飞的吗?如果这样还要这管干嘛,赶紧查哪里拉低了

网友:
不插电池0.05肯定是保护隔离没过,强拉供电是不行的 看看ACIN PACIN  ACON这几个信号吧 应该有少的或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刚才我发了一次,为什么找不到了?删除了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226-1-1.html   重复发帖

网友:
PQ302 第4脚电压不正常,现在是19V 正常应该8V左右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点火回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6934-1-1.html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参照的这个帖子。主要是我基本功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