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010 加电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05):
同行送的N3010 掉电,INTER独显,电流有一次跳变1.3-1.2然后就掉了,待机电源都有,掉电后还能再开但还是掉,测试各电压在掉电前都有了,无头绪,凭经验先把所有的供电IC都给吹了一遍,结果好了,是把IC吹动了的哦,估计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供电的IC的PG信号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好了就好

网友:
好了就行 不过最好还是换一个

网友:
楼主这都能修好,真的不佩服都不行

网友:
芯片虚焊 或者不良。  应该一个一个来测试  看看到那个就不掉电了 然后查IC条件

网友:
“凭经验先把所有的供电IC都给吹了一遍,结果好了”   老哥 稳!!!

网友:
n3010,好像没修过,是老机器了吧?

网友:
这也行啊下次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