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311HD 不通电,炸大电容

楼主(2016-10-05):
输入电压过高,大电容爆掉了。

测量保险损坏,大电容坏。  整流桥,开关管,都完好。  看来问题不是很严重。

换好大电容,串上灯泡。  灯泡一闪就灭,量输出电压正常。  上保险,装机收工。

网友A:
大电容炸了,保险和桥堆还有开关管这些没事?

网友B:
一般都是过压造成的

网友:
只是一瞬间电压变高了造成的

网友:
捡钱的机器送上门的

网友:
电容坏。保险一定得坏。高压地方坏哪保险都得烧断

网友:
大电容坏,一般保险坏,另外要洗掉漏液,液体漏电的

网友:
都是碰到一路烧到尾 与门

网友:
恭喜捡到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炸了,保险和桥堆还有开关管这些没事?

那个整流桥的质量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过压造成的

用久了电容的耐压值都会下降的。这边从旧机上拆下的电容标称16伏的实际耐压值只有12伏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整流桥的质量真好。

我觉得也是,上次我那个就没这么幸运了

大电容 保险 桥堆统统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是,上次我那个就没这么幸运了

大电容 保险 桥堆统统挂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炸电容坏的一般不这三件,但炸开关管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炸电容坏的一般不这三件,但炸开关管就不好说了。

嗯,我上次那台开关管没事,还算幸运,直接换了就ok

网友:
炸的不多,还好很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