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代码速修十篇 (二)昂达A75/A55 REV:3.0 档54

楼主(2016-10-05):
1、板号

2、故障代码

3、故障元件 (实测CPU 内存模块参考电压 0V 上分压电阻损坏)

4、亮机照

网友:
第一篇 在这里:
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 1.02 档D5 速修一列-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124-1-1.html

网友:
顺便上传好板BIOS 昂达A75 A55 REV 3.00

网友:
bios在官网能下的不用发

网友A:
楼主,怎样查到是那个电阻的?又是怎样知道那个信号的?难不成有图纸?

网友:
很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B:
这个参考电压不正常   你是在内存槽测到不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样查到是那个电阻的?又是怎样知道那个信号的?难不成有图纸?

找这个信号不用图纸,这块板看CPU座旁边有两个本体标示  01B的电阻。并且上拉电阻接的是内存1.5V主供电就能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样查到是那个电阻的?又是怎样知道那个信号的?难不成有图纸?

呵呵,这都是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考电压不正常   你是在内存槽测到不正常的吧

应该不是,CPU的参考电压一般都是由独立的两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 了

网友:
内存的总线电压的分压电阻的上拉电阻坏了吗

网友C:
楼主有图纸吗,没图的话怎么查到这个电阻呢,是否可以上传,大家下载你得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图纸吗,没图的话怎么查到这个电阻呢,是否可以上传,大家下载你得分呢

昂达这个杂牌就没看过图纸,

网友:
楼主经常发好帖子,不错

网友(2016-11-04):
我前几天刚刚修过这型号的主板,也是跑54不过内存,问题也是出在这个分压电阻。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2#pid16074762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7-03-07):
1K电阻也容易坏?!居然还被你查出来,厉害了

网友:
Ddr3假负载分分钟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