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3P维修

楼主(2016-10-05):
此板原来不触发,加焊南桥后,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左右又出现原来不触发的故障,叫客户加钱换了一个新南桥,客户再次拿回去又用了半个月不到又不开机了,按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会亮,且电流从0.00跳到0.01,拆出主板测量了EC的供电,复位,ACIN, LID 都正常,此EC芯片自带程序,又测量了南桥的VDDBT_RTC;RTC CLOCK IN ;及VDDIO_33_S;和RSMRST信号都正常,开关信号到EC,EC信号到南桥的开机信号都正常,南桥的BIOS程序也刷了,涛声依旧,查到这都想不到是哪有问题了,会不会还是南桥芯片的问题,因为此AMD南桥芯片温度有点高且又没有散热片散热,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换了一个南桥,换上又可以用了而且还特意精心自制了一个散热片在南桥上,这次不想出丑了,把机子放在店里自己测试,当测试到第五天的时候,老问题又出现了,此时我确实没招可使了,在此向大家求助?

网友:
这问题有点抓脑壳。。。。。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附近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用烙铁加焊周边元件试试  今天修到个比较简单 只是电源线断了

网友:
既然问题出现了那么就电路肯定不正常,加焊或换南桥都是动南桥周围,主要围绕南桥周围检测一下

网友:
罪魁祸首已找到,正在发芯片,修好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A:
什么坏了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和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
请教楼主,机器可有修好?修好提供一下快捷之路啊

网友:
诶,刚才检测了一下,发现是3.5V的PG没有,导致这样的,大伙赶快换3.5V芯片吧,型号是tps512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坏了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和你一样的现象

tps51225坏, 可能是通病了,3.5V PG没产生,导致1.1V电压打不开,所以触发后有电源指示灯不上电流

网友:
AMD的南桥,桥的1.1V电压有问题,修好此电压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
是电压问题那为什么换了桥就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