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花屏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6-10-05):
白天接了一台三星E1920NW的显示器  ,故障为花屏,屏线换过,程序刷过,故障依旧,想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屏的问题呢还是驱动板问题,谢谢各位。 (因为国庆放假,暂时没办法测屏。)

网友:
这种现象下一直雪花一样的闪。

网友A:
换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驱动板没现货呢,自己备的驱动板对不上,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驱动板得买;

网友C:
看着像屏,但也不能排除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没现货呢,自己备的驱动板对不上,

屏有那么脆弱吗,你对屏有多少了解,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什么屏坏,没修的价值,

屏若不是外力来损坏它,很少会花屏成这样的

网友D:
难道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没菜单7成屏坏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F:
换驱动板试试,屏坏成这样的还没修到

网友:
没有点屏套件吗

网友:
屏挂了 没价值了

网友:
屏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G:
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H:
估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I:
玻璃上MOS管    坏了

网友J:
看着像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遇到过是屏问题

网友:
测下关键点供电吧

网友K:
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L:
屏本身的原因大。

网友M:
不好肯定就是屏坏,先换驱动板试吧!

网友N:
和我的一样。。。屏挂了

网友O:
不难啊,你可以备一个19寸的屏用你的板子代换一下啊,同样的驱动板难找,但是屏好找啊,屏不一定型号要一模一样的,你的事什么屏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屏,但也不能排除驱动板问题

我也觉得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屏的问题吗

有可能,具体得替换了看。

网友:
纯粹看不清楚屏上的内容,太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屏线

屏线排除了,换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驱动板试试,屏坏成这样的还没修到

好的,只有排除试试看

网友:
隔壁做屏的有,平时都是互补,他们放假还没收假呢

网友:
啊。那就没戏了,只能留着练练换灯管什么的了

网友:
唉,看来多半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当是屏坏了,。。、

基本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还是屏的问题

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玻璃上MOS管    坏了

这还是第一次听,没见识,还有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着像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是的吧,多数这样说

网友:
不太懂测,显示器不怎么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的可能性大些。

那就完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本身的原因大。

那就没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好肯定就是屏坏,先换驱动板试吧!

恩恩,只能排除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和我的一样。。。屏挂了

唉,悲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不难啊,你可以备一个19寸的屏用你的板子代换一下啊,同样的驱动板难找,但是屏好找啊,屏不一定型号要一模 ...

拆了自己的几个显示器都是四灯的,有故障这个是双灯的,点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和图片上的故障不一样,我都怀疑是不是都坏了。。。。。。。。

网友:
99%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最大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拆了自己的几个显示器都是四灯的,有故障这个是双灯的,点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和图片上的故障不一样 ...

你的屏是三星屏吗,三星屏的程序和其他屏是不太一样,像友达的京东方的,奇美的,有的可以用。

网友:
换了驱动不行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第一次听,没见识,还有救么

要MOS管 坏了 是没法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MOS管 坏了 是没法救的了

不可以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的屏是三星屏吗,三星屏的程序和其他屏是不太一样,像友达的京东方的,奇美的,有的可以用。

是三星的呢

网友:
如果你的是三星屏的话,然后你用你的另外板子去点是什么现象呢;或者你可以上原来的板子去测量下屏的关键点电压。比如保险啊,VDDA,VGH,VGL

网友:
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也只能一个个试试看。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  一般花瓶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嗯,三星的屏很脆弱,不好说,你代换试过了吗?确定问题了没?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三星驱动板爱坏,刷程序把备份它原来的刷进去试试、

网友:
屏坏的概率大

网友:
这种屏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排线接口是不是不好!

网友:
大部分是屏问题

网友(2016-11-26):
是不是三星的屏,如果是那就恭喜你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