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没基带的维修思路及过程

楼主(2016-10-05):
iphone 4S没基带的维修思路及过程

前几天,在手机市场收了一块砖头4S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能打电话,如下图(非本机):

由于调制解调器固件空白,所以肯定不能打电话的,下面开始维修这块砖头主板;
首先测量电压

U1001_RF的A1,B1脚测量电压正常(BATT电压4.0V),可以在电容C126_RF的一脚测量:

看看PCB板上基带CPU的位置:

可以看到基带边上有一个螺丝孔,摔的机器很容虚焊的,下面开始重装基带:
1.撬下基带并除胶,完美不掉有用点:

2.基带除胶并植好锡:

3.安装好基带CPU:

安装好基带,看电流反应,可以看到电流可爬升至500MA以上,说明基带安装好了:

装上外配,开机,插卡,完美修复(试机坏屏请无视):

总结:一,整个维修过程,先要测量电压,结合经验发现问题是基带虚焊导致,重装基带解决。

          二,然而,如果没有良好的手工,这块主板可能最后会报废。

          三,4S的黑胶清理有一定难度,只有多练才能保证不掉有用点,老手请无视。

          四,一些同学认为老古董4S没有修的价值,我想说,连4S都搞不定,别的苹果,还是别修了,基础最重要。总之一句话,良好的手工+理论=成功。

网友:
为什么要用其他网站的图片链接,你没有权限上传吗

网友A:
一个图片都看不到   好纠结

网友B:
贴子从哪搞来的?图片都是空间上面的

网友:
自己的QQ日志,现在又编辑一遍,应该可以了,论坛限制上传附件大小,这点比较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图片都看不到   好纠结

可以看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子从哪搞来的?图片都是空间上面的

啥空间上的,我怎么木有看见呢

网友:
iPhone 4s还有修的吗,现在修6 6s得多

网友C:
手工不错,多少钱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多少钱淘的。

20文,跟维修店老板买的坏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0文,跟维修店老板买的坏板

真值,我也去淘个去,看来维修店老板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愿我也有这么好的运气。多谢。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认真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值,我也去淘个去,看来维修店老板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愿我也有这么好的运气。多谢。

靠运气,这块板是进水的,修好了不充电,无WIFI,不显示,不照相的故障

网友:
4代练手基础功底  然后其它机手工就简单了 。

网友:
功力不错啊,深厚

网友:
这个好  加分鼓励分享

网友:
楼主手工好,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