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楼主(2016-10-05):
此机开机  电流然后0.6流0.8然后在0.4屏幕不亮 刷BIOS电流变低了    此机是不是需要合成BIOS 刷了两都不亮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前几天搞了了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没搞好,很磨人的,用原BIOS电流能在0.6-0.8跳,刷了官网自己分离的BIOS电流变低了,很奇巴的问题,这只机器业界能修复的都是大神呀,而且版子特别的贵

网友A:
只要一刷BIOS电流立马就变了,把原来的BIOS芯片刷回备份的,电流也一样是变低了,我的那片是GRET39WW,8MB的,不知道楼主的是8M 还是16M

网友:
think的bios应该好搞吧,官网都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搞了了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没搞好,很磨人的,用原BIOS电流能在0.6-0.8跳,刷了官网自己分离的BIOS ...

自己分离的有没有加原机的DMI进去?确定是BIOS问题吗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台,刷工厂的BIOS都没用,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D:
这个机器 必须要合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刷BIOS电流立马就变了,把原来的BIOS芯片刷回备份的,电流也一样是变低了,我的那片是GRET39WW,8MB ...

又是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搞了了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没搞好,很磨人的,用原BIOS电流能在0.6-0.8跳,刷了官网自己分离的BIOS ...

刷了两个电流也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己分离的有没有加原机的DMI进去?确定是BIOS问题吗

不确定  怀疑    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 必须要合成BIOS

网上下了两个都不亮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确定  怀疑    没思路

自己合成吧,论坛的什么都好,就是bios太坑,找好多都不一定对,自己合成的话也方便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一台,刷工厂的BIOS都没用,应该不是BIOS问题

联想的售后工程师应该会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售后工程师应该会知道吧

知道也不会告诉咱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答案,坐等

坐等 给莪个思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