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换电压的求助

楼主(2016-10-05):
经常看到贴子中提到转换电压,可是,关于转换电压,感觉很模糊。比如全板共有哪些转换电压,在什么故障时需要查哪些转换电压,怎样在图纸中或者板上快速找到相应的转换电压元件等,希望个位师兄前辈们指点弥精,不胜感激!!!

网友A:
3/5电感附近,看看

网友B:
转换电压?一般不会刻意去查的,都是倒追发现转换电压没有,在主板上转换电压的元件那就是mos管咯,没头绪的时候把全板的mos管都戳一遍,会发现点意外的

网友C:
先理解下ACPI 也就是 主板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一般不会刻意去查的,都是倒追发现转换电压没有,在主板上转换电压的元件那就是mos管咯,没头绪 ...

多谢多谢,好像看到过有贴子说关于显示问题的,戳到有个管子D3.3,S0.6,然后顺腾摸瓜解决问题的,看来这就是意外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电感附近,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理解下ACPI 也就是 主板的工作状态

谢谢,我去查一下相关资料看

网友:
来学习经验顺便顶一下

网友:
这个多修,多看电路图就行

网友:
转换电压 就是转换电压! 既然是电压  就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