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板号:MBX-250 进水不加电 修好后不能上原来的CPU了

楼主(2016-10-05):
SONY笔记本 板号:MBX-250 进水不加电 修好后不能上原来的CPU了.  电脑城里边卖电脑的朋友拿来时不加电 待机0.15A拆机发现待机芯片发烫. 芯片周围有进水痕迹..处理了一下  加电还是烫手  就拆下来换了一个 原芯片是RT8223 我找了一个TPS51123装上..待机0.01A   正常 ,  按开关测试了一下  0.25A.   感觉应该没问题就装上CPU内存测试.. 按开关后电流到0.8-0.9 就掉电重起......我换了一个测试机器的奔腾CPU 就不掉电   接屏可以显示,..以为是CPU坏了..就告诉他回去换CPU把......下午他又来找我了.他说找了一个I5的CPU装上掉电...I3的也掉电..就是装奔腾和赛扬的不掉电...........我就郁闷了.......后来反复思考感觉会不会是换得TPS51123 功率不够呢...会不会因为输出功率小引起的上低CPU正常  上高CPU就不行呢......又从主板上拆了一个RT8223 装上      开机还是掉电重起  换上低的CPU就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刷下bios,待机短路可能会把bios程序搞乱,有种机器掉电确实和bios有关

网友:
你确定进水没有进到u供电的模块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可以看看,主供电5v是否正常,因为是二级电压,所以和待机芯片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的确是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963452,还不行的话刷个原厂bios,bios文件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以前听老师讲过这个故障,忘记了,哎

网友:
查查CPU 供电的问题 场效应管的问题多

网友:
bios坏的呀1111

网友:
刷个bios不行的话  可以考虑换桥

网友:
CPU供电大铁皮管  看看供电正常否 是否只出了一箱供电.

网友:
CPU核心IC MOS管 3 5V转换管 BIOS资料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损坏,导致功率不够。

网友:
CPU滤波电容470的你多加几个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这个跟待机没关系。
也可能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