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通电无显

楼主(2016-10-05):
上电后只有内存供电1.5V 有.其它电压没有.L8可能是显卡供电,控制芯片是NCP1589L,测量PIN 7 EN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从哪发出来的.

网友:
台式机哪来的显卡供电   你说得是集显供电吧   另外 光有内存供电 还没到显卡供电  先查桥供电吧

网友A:
此贴2楼中的H61H2-LM3图纸你看看能不能代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8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贴2楼中的H61H2-LM3图纸你看看能不能代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1806-1-1.html

权限太高,下不了,昨天跑了一下线路。此开启信号是在MN17电压产生后才有的,MN17 受控于U33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