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0T-A无内存CPU 供电维修 内含la-a481图纸

楼主(2016-10-05):
(图片)

网友:
加焊还是?现在都是的单cpu好像挺难搞的了,坏了的话重值上去风险也大,成本高了点。。

网友:
不是直接换桥吧,加焊?

网友:
加焊不行就只能重植了

网友:
呃呃呃 ,slp信号和bois,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昨天修E145发现板子上没有桥,就一个BGA,我猜是CPU和桥在一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E145发现板子上没有桥,就一个BGA,我猜是CPU和桥在一起的吧,

然后电流是0.4左右,我能查的供电都查了,没图纸,刷BIOS无果,主板上也没有找到晶振,怀疑就是CPU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这个和CPU有供电有关系嘛 明明就是内存无供电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修了什么啊

网友:
加焊了还是换了啊?

网友:
虚焊引起的啊,有没测试过没返修啦

网友:
分析的还可以,应该加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一体芯片不好搞啊。这个芯片拿下来,和焊接上去好搞吗

网友:
看到哪种三合一  4合1的桥都想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