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爆锡问题

楼主(2016-10-05):
问一下大家怎么吹大芯片不爆锡啊,有什么方法不爆?

网友A:
大芯片,可以用BGA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芯片,可以用BGA呀,,,

他说的是手机的吧

网友:
爆锡的话 首先吹的时间不能太长温度不能太高  低温长吹

网友:
嗯,看错了,是手机,,,,

网友:
先250加热一会,再加大

网友:
手工问题需要自己多加练习掌握自己的一套方法就可以啦

网友B:
加热要均匀,温度适中.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或者助焊剂多了

网友:
又要吹又不让它爆,难道你是想加焊

网友:
什么是爆锡?是芯片爆了吧?

网友:
预热  隔热  导热    稳定以及风向都很重要的

网友:
不是每个洛铁都一样  这个要自己慢慢尝试把 应该也要不了多久

网友:
打错了  应该是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要均匀,温度适中.

恩,还要多加练习才行

网友:
大芯片就用大风枪嘴吹   受热会均匀些。一边吹一边试探着撬!

网友:
练多了就不爆了。

网友:
可以加点焊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