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i 有公共点 无 3VCCM 5VCCM

楼主(2016-10-05):
各位大师  请教 thinkpad  r61i  有公共点  无 3VCCM  5VCCM    集显板    Pin16   Pin18    Pin23   Pin25   均无   Pin6  Pin5  3.3V平稳   p26  p15  平稳  4.5V   Pin5 ==3.3v  pin6=3.3V  pin7=1.99v  pin4  3.3v

p20=5.76v  pin9=9v    pin21=vint20 =19.8v    就是无3VCCM   5VCCM   示波器测  PIN 5  PIN6  不是

方波     是直线 3.3V  MAX17003E  换了一个  了   还是一样

网友:
通病来着 呵呵

网友:
7脚电压几伏?

网友:
各位大师  请教 thinkpad  r61i  有公共点  无 3VCCM  5VCCM    集显板    Pin16   Pin18    Pin23   Pin25   均无   Pin6  Pin5  3.3V平稳   p26  p15  平稳  4.5V   Pin5 ==3.3v  pin6=3.3V  pin7=1.99v  pin4  3.3v

p20=5.76v  pin9=9v    pin21=vint20 =19.8v    就是无3VCCM   5VCCM   示波器测  PIN 5  PIN6  不是

小电容  5个  全 下了

客户要修
没办法

网友:
你9脚电压不对啊,应该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