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手机是不是自己要备有三个运营商的卡呢?

楼主(2016-10-06):
是不是移动联通电信卡自己都要有?

网友A:
这是我也纠结的问题    暂时准备了两张卡

网友B:
客户一班都不会把卡拿走把

网友C:
跟客户说卡要放这试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也纠结的问题    暂时准备了两张卡

卡是不是还不能过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客户说卡要放这试机啊

修自己收来的机器呢

网友:
反正我自己是有2个运营商的卡就是还没有电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一班都不会把卡拿走把

如果当天拿不到手机的话一般就把卡给拿走啦,他要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自己收来的机器呢

那肯定是要有卡的啦  最好是找那种停机的卡  不然月租  你懂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是要有卡的啦  最好是找那种停机的卡  不然月租  你懂得

好像停机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停机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是不是

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也是比较纠结的事

网友:
当然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