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06):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开机阴阳屏,熄屏唤醒屏幕不显示

  【客户描述】:拿到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

图1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维修过程】:

  首先开机测试发现右边屏幕暗,左边正常。先从背光开始修,拆机发现右边背光有绿油别人飞过线,是从U1508 A1脚飞到指纹座子下边的测试点。如图:

图2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图3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直接拆掉右边背光IC打值,发现阻值正常。因为左边背光IC和右边IC的I2C总线不是同一条。左边正常右边换过芯片也不正常,所以怀疑是I2C总线出问题了。在显微镜下观察螺丝柱,发现左右两边的螺丝孔都有拧痕。如图:

图4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左边刮开后发现没断线,右边刮开发现断线。如图:

图5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把断线接好,开机,故障修复。如图:

图6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测试图。

图7 iPhone6p开机阴阳屏,熄屏无法唤醒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上主板的螺丝不统一害死人呢

网友:
螺丝下面跑线估计就苹果能做到

网友:
赚大发了。。。

网友:
楼主威武~,太细心了!!!

网友A:
高手~  迅维维修 是加盟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迅维维修 是加盟店吗

是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经常看到螺丝打错  出故障的

网友:
螺丝柱打穿的现在也就新手干出来了吧

网友:
螺丝上错了很容易造成螺丝孔断线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厉害!

网友:
大神技术真好

网友:
怎么知道两边断线哪根接哪根??怎么测量出来?求教??

网友:
你说的很多  也说得很对

网友:
有心去做你也可以做到

网友(2016-11-16):
wifi 坏也会导致 不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