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很奇怪问题,高手进来帮解决一下

楼主(2016-10-06):
一台SONY本本,不上电 ,拆开后是不过保隔的,由于这种问题,后面是放电解决,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开机情况下,或者单独电池和适配器,开机和使用都没有问题的,在两者同时使用过程中,开机后无论把适配器插拨都会造成白屏,要重新开机,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我是用可调电源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不是原装的引起,客户没有带电源过来,但用可调充电是正常的,真奇怪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呀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客户本来就就有的吧  你把屏供电一直拉高试试

网友A:
楼主,光说是索尼机器,具体啥型号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说是索尼机器,具体啥型号馁?

sony svf153a1qt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