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P11E002 插显卡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6-10-06):
  显卡是N13E-GS1-A1   一块显卡板, 用集显开机正常,插上显卡板就触发掉电,测试 显卡板上无短路, 协整电容阻值都正常   来点建议。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加焊一下呗,基本显卡问题

网友:
上bga吧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左边那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