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适配器开机 电池不开机 点火回路的问题应该是 求助中

楼主(2016-10-06):
  我这里有个主板 y430   4241p  适配器开机 电池不开机   插上电池 公共点有12v的电压  就是不开机  怎么办啊   应该还是点火回路的问题  帮忙分析下吧   谢谢了着急啊

网友:
这个最好用数据说话,不能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既然楼主都知道是点火回路的问题,那就一一排查啊。

网友:
公共点12  V? 正常19V

网友:
适配器电池同用能开机吗  能的话查查vsb电路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帖子在这里,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2004-1-1.html

网友:
ACIN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资料太少了,你都查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