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_7912p 待机电路

楼主(2016-10-06):
大家帮看看 芯片需要什么条件可以出第3脚电压    1脚3.3v 7 8脚有2.6V电压  第3脚是开起待机电压的 现在没的待机电压 强制拉低PQ21可以触发一次  再触发待机没有了    应该和PU3有关系  高手看看

网友:
早上高手忙修机器  都忙吗

网友:
难到没人遇到过这种电路吗  高手呢

网友:
这不是待机电路吧

网友:
去掉PQ20就好了

网友:
来个高手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网友A:
直接短接过来
没短路的话

网友B:
PQ20去掉不行  好像就保护了   插电短接PQ21拉低 可以触发 关机再开不行   必须先插电  再短接 才会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过来
没短路的话

直接短接开机一次  在看不行 不出待机    强行开启都不行

网友:
强行开机不行吧这样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20去掉不行  好像就保护了   插电短接PQ21拉低 可以触发 关机再开不行   必须先插电  再短接 才会有待 ...

PQ20和那个温控一起拆掉 不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0和那个温控一起拆掉 不要保护

和温控没的关系 现在已经可以触发了  上电到0.6几  电压都出来  发现南桥附近有电阻不翼而飞   被上家做手脚了 准备放弃

网友:
把PR80移到空位置PR100就可以触发了 强行拉低PQ21就不行

网友:
1.单插电池可行?电池可有电?
2.短接点亮正常。。再开不行。看电池充放电
3.查下待机之前的分支有没有短路或不良的无或电阻是还是有小进水
4.无待机看下ECROM 有没有电。。或顺间。。。有的时候BIOS或ECROM有问题也会适成没待机的假像!
个人觉得第3点可能比较高 2点次之!

网友:
动过手脚的。。。。放弃吧